SW 圆柱凸轮建模

楼主(2022-02-20):
请求高手解答
已知圆柱空间凸轮曲线(X Y  Z 数据点),如何的得到正确模型?
现遇到以下问题:1.假定A  尺寸为8.00实际经过实体扫描切除为7.97
                             2.红色矩形框是同一条直线,上下两个圆柱体有差异

具体建模思路见图

网友A:
试试CAMtrax,其实都是SW的锅,在UG里就没这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CAMtrax,其实都是SW的锅,在UG里就没这回事

camtrax 出来也有问题,中间那条脊尺寸有差异

网友:
引用 楼主:
camtrax 出来也有问题,中间那条脊尺寸有差异

我现在是交代机加工,不能根据模型曲面来,刀具路径按照模型的某一条边线走。

网友B:
问题是不是出在这里

网友C:
用实体扫描切除。。。。。实体就是你刀具的实际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实体扫描切除。。。。。实体就是你刀具的实际尺寸

就是实体扫描,里面选择那个方向向量就是控制大小,选了之后显示扫描切除无法完成

网友D:
直接使用CAM,比较方便。有XYZ坐标,推程可以算出来,角度应该没法准确算出来会有一定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不是出在这里

不是

楼主(2022-05-27):
引用 网友D:
直接使用CAM,比较方便。有XYZ坐标,推程可以算出来,角度应该没法准确算出来会有一定误差

已经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