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面试难题

楼主(2022-02-20):
以下是同事面试的过程回忆:
机床是配的法兰克系统,床身没注意看那家的,应该不差,12工位刀塔机,床身蛮小,面试去的没太注意看型号
以下是同事自己的加工思路,求指点迷津

(最好是内孔6-7个的304管料,一整根料)
1、片端面
2、打中心孔,钻孔
3、右端外径开粗
4、牙开粗
5、密封槽开粗两侧及底面各留5丝
6、内孔开粗留5丝
7、精车外径并去螺纹头毛刺
8、精车牙
9、切刀扫牙尖毛刺及精车密封槽
10、开粗剩下靠左端外圆
11、精车外径19-0.01处,找准锥度(要是外径19-0.01末端不稳,可在精车前在切断处切一点后再精车)
12、切断端面留10丝

二序、
1、掉头平左端面
2、开粗,精车8+0.02,倒锥也车出来

三序
1、精车内孔12.8+0.02
(考虑到手磨的钨钢小内孔刀,批量生产不耐磨损,不稳定,要么买带涂层的)
1-1、亦或者定制铰刀上加工中心铰孔(考虑到刀塔机数车中心高会不准,上加工中心稳妥一点)

同事看到的第一眼就觉得是走心机的活,面试的那数车老大哥说还要热处理,走心机做不了,事后我查304不锈钢碳含量极少,根本不行,问面试的人既然不是用铰刀绞12.8+0.02,那是怎么做的,他啥也不透露,就说做了一千多件了

同事感觉实在憋屈,程序编了,刀也磨了七七八八花了两个多小时,工艺方案也没搞明白,白跑了一趟

网友A:
不想要你,要么他自己不会,套路你的,真是扯蛋,

网友B:
这个属于精密件了。管料的话,我觉得分车床四次加工保险些。孔不算小,这种有刀具卖的。精度稳定性就要看机床咋样了。好机床省心点。

网友(点评):
按精度和孔的深度,来回掉头的话基本啥也保证不了,最可行的可能还是铰孔

网友C:
这个图画的有些小错误

网友D:
同意楼上的。按国标,这图画得不合格。没粗糙度不说,这么长全是光面,设计也有问题。内孔外圆的竖线一定要有的,不然理解成两半不就完蛋了。左端那个内孔长度10,表示不知道如何直接测量。

网友E:
我觉得这样已经很不错了,做机械还能招到这样合适的人就很好了。

网友F:
这图画的很业余啊

网友G:
有大佬再提供一套工艺吗?或者其他见解,学习下

网友H:
80长的内孔精度一般留余量铰或珩磨!
2mm宽的槽直径15.8负一丝,怎么保证啊!
真是人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想要你,要么他自己不会,套路你的,真是扯蛋,

出一些刁难的题,完不成后然后有理由拒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属于精密件了。管料的话,我觉得分车床四次加工保险些。孔不算小,这种有刀具卖的。精度稳定性就要看机 ...

赞成铰孔的办法

网友(点评):
铰孔铰孔能同心?只能小刀镗,定制刀具镗一刀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图画的有些小错误

面试简图,不必扣的那么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意楼上的。按国标,这图画得不合格。没粗糙度不说,这么长全是光面,设计也有问题。内孔外圆的竖线一定要 ...

切开后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这样已经很不错了,做机械还能招到这样合适的人就很好了。

但是有些公司还是不满足,想用更少的钱招到技术更高的员工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大佬再提供一套工艺吗?或者其他见解,学习下

同求

楼主:
引用 网友H:
80长的内孔精度一般留余量铰或珩磨!
2mm宽的槽直径15.8负一丝,怎么保证啊!
真是人材

得上磨床才行,一般的加工保证不了精度

网友I:
本人有类似加工经验、不过没有量产、量产肯定不是我在下面说的方案、首先将外端平面、留量光面然后、自磨全合金刀棒加工内孔、刀棒用自制夹具装夹、有一定斜度防止后角干涉、加工内孔时水量充足、并走刀量很小、0.15毫米、精光到尺寸,然后加工外圆到尺寸、同样走刀量很小、最后外端面和外圆一起精光到尺寸要求,后用切刀切断、用平面磨床精磨长度到尺寸、原来的加工件、长度110、孔径12毫米、长度有两丝误差、表面质量1.6、倒角质量1.6、同心0.012、不能铰孔、并材质要求较硬、不然形不成亮面,很繁琐的一个工件、基本加工时长约48分钟(单数车加工和测量时长)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本人有类似加工经验、不过没有量产、量产肯定不是我在下面说的方案、首先将外端平面、留量光面然后、自磨全 ...

感谢分享,很受用

网友J:
招个车工还这么多事,磨刀,工艺、编程一样不少,你应该先说他这图水平高。

网友K:
一丝的外圆肯定要上磨床了,只车很难达到啊,而且这个是给数控车的人该出的题吗?一般这种要给工艺工程师出的题了,这绝壁有为难的成分在里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招个车工还这么多事,磨刀,工艺、编程一样不少,你应该先说他这图水平高。

民营企业招聘员工就是要求员工什么都要会,全能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一丝的外圆肯定要上磨床了,只车很难达到啊,而且这个是给数控车的人该出的题吗?一般这种要给工艺工程师出 ...

高难度工艺确实需要工艺工程师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图画的很业余啊

咔咔一顿画    专业不专业的    先画了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