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缸

楼主(2022-02-20):
各位大佬,请问电缸能调节压力大小吗?

网友:
伺服电机有个扭矩模式可以设定恒扭矩输出,好像也有带扭矩反馈的电机,是能大致控一下。

楼主:
|七曜神权发表于 02-20 22:14伺服电机有个扭矩模式可以设定恒扭矩输出,好像也有带扭矩反馈的电机,是能大致控一下。
谢谢大佬回复,我之前也听说伺服可以反馈扭力大小,之前问过电气的说好像不能控制,只能读取,我也不是很懂。

网友:
可以控制,伺服电机用扭矩模式
5 W: [8 E: ~1 s: j6 A如果想要更高的精度,可以外加一个压力传感器,反馈

网友:
电缸工作压力可以调节。找电缸说明书或者找电缸供应商的技术支持。

网友:
调压力就是调伺服的扭矩,可以的。

网友:
伺服类得电钢,有扭矩控制模式,用过得三菱电机和IAI,看说明有型号后扭矩控制,夹鸡蛋得

网友:
你看你自己不懂就容易被搞电气的忽悠了,所以学机械的多少还是要了解点电器知识

网友:
可以调节的啊,伺服电机的扭矩模式就能控制出力大小,不过会有大概10%-15%的误差, 要求高的话可以加上压力传感器做压力反馈

网友(2022-09-21):
可以的,有压力传感器,东莞大昇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电缸,伺服压力机专业生产厂家,186183357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