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螺栓拉断与剪断的断面形貌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02-21):
请问螺栓拉断与剪断的断面形貌有什么区别?

网友:
它们不一样。。。。。。。。。

网友:
拉断的直径有收缩的现象

网友:
拉断的断口截面凹凸不平,剪短的会稍微平整一些

网友A:
拉断的有缩径,微观有毛茸茸的金属纤维。

楼主:
谢谢各位指教

网友:
梦回大学,被材料屈服曲线支配的恐惧

网友:
拉断断面有收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拉断的有缩径,微观有毛茸茸的金属纤维。

拉断的会有縮颈,这是最直接的现象。

网友(2022-08-15):
剪断断面平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