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压机选那家的性价比比较高

楼主(2022-02-21):
发出这个问题,不知道属于哪个板块,请版主转移吧。
问题:
      需要给CNC等加工设备供气,选哪家比较好?苏州地区。
开山还是权伟?永磁变频还是定频等等。
有专家高手吗,指点一下,或者你们认为比较好的,也可以推荐一下。
性价比好。功率大概在7.5KW即可。
感谢各位!

网友:
我们用的开山的,变频的,好像是半年保养一次,每次保养5000左右吧,感觉用着还可以 比较稳定

楼主:
半年保养一次,一次要5000多?你们是多大功率呀!7.5KW的整机才9000多。这保养费用也太高了!

网友:
空压机的参数要求是什么?排量?工作压力?每天工作时间?

网友:
要省钱,用活塞,开山的机器,活塞寿命长,维护简单 ,出气量,同功率的活塞和螺杆相差不大,关于省电,能量守恒,不要扯省电,只有大功率才谈省电,7.5的要省钱省心,用活塞。缺点是噪音大,7.5KW是现在能选 择的最省螺杆,一套7000-1.5W,缺点是维护成本高,寿命短,使用成本高过活塞。省电,不存在所谓的省电40%这是瞎扯蛋,能量是守恒的,他怎么省,同样的功率,出样的出气,怎么省?,但如果是高压,比如1.0以上的,用气量大,见意用螺杆,不在意噪音,功率7.5以下,见意用活塞。理由是,购机成本低,使用寿命长,三个月换次油,换油成本50以内,可以用8年左右,
选 择空压机,要定出气量,气压,使用环境,

网友(点评):
谢谢你的回复,感谢!很专业。现在使用活塞机的很少。一般都是螺杆机。

网友:
定频活塞,成本低,反正有储气罐稳压的。

网友:
英格索兰空压机不错,但就是贵

网友:
开山的买上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谢谢!

楼主(2022-12-14):
引用 网友A:
我的空压机是开山的  8000不到买的7.5kw  一年保养一次, 500RMB ,基本不管它。

我们后来买的也是开山的,也是7.5KW的,价格你的便宜。我们保养是三个月一次。一次也要700呢。我这边江苏苏州园区。你在哪里?有售后联系方式吗?留一个呗,多谢了。!

网友:
我们用上海的

网友:
7.5kW这种小机器遍地都是,谁家都能做,基本上性能差别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