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支撑轴的两种结构

楼主(2022-02-21):
如图,支撑轴需要限制转动固定住,看下左右两种固定结构有什么区别? 哪种更好呢?

网友:
左图的好,省一个零件;靠端面定位刚性要比小台阶好

网友:
右边的好加工。。。。。左边那两处台阶,至少一处需要留缝吧。

网友:
限制转动怎么解决

网友:
轴多长?个人建议还是第一种,空间占比小,要限制轴转动,建议在轴上打两个定位销孔,然后再锁螺丝,光靠一个螺钉限位并不是很合理。

网友:
一般我用2多,压盖可以的话用加厚垫片。不过这间隙看着太大了。

网友:
左边吧,径向再加个紧定螺钉限制转动?

网友:
没看到如何限制转动,但支撑我选右

网友:
把固定盖和支撑轴连接部分做成四方棱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