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找客户

楼主(2022-02-21):
各位大佬,小弟想请教一下。我是做温控设备的,目前找客户不知道该如何下手了,想问下各位大佬都是通过什么平台获客的。老客户很少所以也不存在什么老客户介绍新客户

网友A:
你先看看自家设备市场在哪里。还有,感觉你在问人家的饭碗?

网友:
这里面搞销售的人应该不多

网友:
如果,实在没什么办法,只能是你去你的目标企业去一家一家的拜访了。
因为我们通常把销售这个行业称之为“跑销售”,你得跑啊。当然,这是个笨办法,下策,但是比你啥也不干要强吧

网友:
你们是做温控的,那你们这个温控适用的行业是哪个?然后在这个行业中的公司都有哪些?根据这些公司可以去跑跑。还有就是去参加展会,这个最快。最后就是你们做的特别好,行业领先,客户就主动上门了。

网友:
那么业内牛逼,要么价格贼低……不用你找客户,客户自己会上门的

网友:
去展会,找目标客户展台唠,单子就是这样唠出来的,客户积攒就是从点点滴滴开始的

网友:
找公司老人带带。

网友:
低价,低价,所有的行业不变的真理,低价,不管什么行业,都是从低价开始切入,

网友B:
能不能先把你的设备介绍下?做温控器还是?应用在什么行业?什么产品上?温度控制范围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先把你的设备介绍下?做温控器还是?应用在什么行业?什么产品上?温度控制范围是多少?

模温机跟冷水机,行业还算是比较广橡胶、塑料、干燥、反应釜、压铸、热压等等,范围零下几十度到高温400度。之前有人推荐去抖音试试,弄了几个月感觉效果不大,想找个平台也不是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看看自家设备市场在哪里。还有,感觉你在问人家的饭碗?

没有,就是想知道一下有什么平台可以找找。有推荐抖音的弄了几个月不是特别明白充点钱流量就高了但是不是目标客户,有弄百度采购效果有不是特别明显,有弄京东慧采的了解了一下感觉设备类的不太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模温机跟冷水机,行业还算是比较广橡胶、塑料、干燥、反应釜、压铸、热压等等,范围零下几十度到高温400 ...

做销售开始一段时间坐冷板凳,需要坚持,同时需要自己多思考,找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