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刻度怎么画

楼主(2022-02-21):
请教一下大神们旋转刻度怎么画

网友:
包覆应该可以

网友:
  阵列+包覆

网友:
刻痕,阵列也可以。

网友:
这个是丝印或者激光打的吧。
算好刻线距离,在网版或者激光上面分好刻度线,
匀速转动,

网友A:
在B站上看到的,跟着画了一个

网友(点评):
这是PROE版块。。。。。。。。你拿年SW的案例来说啥。

网友:
阵列就可以

网友:
工程图怎么出才是重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B站上看到的,跟着画了一个

这个应该是激光打印,我们有一套激光打印系统,圆盘型零件需要有带动零件旋转的工装。

网友:
这东西看着就像MSQ摆台的配件

网友:
说的是画。但可能好多人都不知道传统的加工工艺了。激光,蚀刻较时髦了,最早是用铣床上的分度头分度刻拉的,

网友:
应该是激光标记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