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螺丝机

楼主(2022-02-21):
现场看到一套自动螺丝机;

采用视觉引导;
CCD市面上我们用过基恩士和康耐视两款,其中视觉算法中基恩士内部集成好自己的算法公式,不能自己写算法;
康耐视有自己独立的工控机,可以自己写算法;能改算法后续程序方面才好处理,因此建议大家后续不要选用基恩士品牌。

这套螺丝机时直接买成套的;

振动盘送料

螺栓都是通过管道送出;

好奇机器人的底座怎么这样设计?
猛得一看觉得底座定不住吧。。

数模上比划一下,这样设计还是有些道理的

XY向是无法移动的,能够定位住,而且腰形孔,打膨胀螺栓更方便。。。

网友A:
安装做不到0间隙,这种孔我觉得没起到任何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做不到0间隙,这种孔我觉得没起到任何效果。

就是因为做不到0间隙,这种腰型孔可以抵消误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装做不到0间隙,这种孔我觉得没起到任何效果。

是吗

网友:
安川的这个蓝确实独特

网友:
这种孔应该是没起到这作用,固定是靠摩擦力的。一旦松动,还是会晃动的。

网友:
在正方形对角线方向调整安装尺寸,往里推,尺寸可以收紧。往外拉,尺寸可以调大。

网友:
螺钉不是用来定位的,是用来紧固的。结构再怎么花哨,也还是起不到定位作用的,因为螺钉的本身的公差就达不到
定位你得加定位销

网友:
猜测是为了方便安装和调整,
说不定下边还可以有其他配套设备的。

网友:
假如要做砌炉用的机器人,那么有这些问题怎样解决比较可行
1、炉内各个部位的砖不一样(有几种不同的),需要用视觉识别吗?还是程序设定切换不同的砖(类似刀库)
2、炉子大小不完全一样(有误差),那么这个怎么调整(预先存储?数据预设还是预采集?另外增加采集装置?或者砌筑时自动检测修正?)
做工业机器人的朋友希望能交流一下,也许还能合作一下(长三角一带)

网友(点评):
不同的砖用不同的料仓,不同炉子用不同程序

网友:
没理解底座为啥这样  首先定位肯定不可能用螺栓定位  假如说为了膨胀螺栓方便  完全没必要啊   有花型的膨胀螺栓 可以直接在孔上用冲击钻打孔

网友:
底座的四个腰型孔没理解这样做的优势是什么

网友(2022-03-30):
有图有真相有质疑有分析

网友(2022-08-22):
底座四个腰孔这样设计我觉得是为了兼容基座安装要求。
这个底座可能安装在地基上,也可能安装在其它的基座上。这样长腰孔可以避开基座上不方便打孔的位置来安装。
再有一个好处是:限制了XY方向的移动量

网友:
这个螺丝机好用吗,之前方案打算用的,但领导否决了,说不稳定,改的方案我自己都觉得麻烦,现在客户那儿都没下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