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设计结构件的一些疑惑

楼主(2022-02-21):
各位前辈好,最近在给公司用Inventor设计结构件。我的设计步骤是先把公司采购的型钢通过编写结构形状发布到自己的标准库里去

然后设计时只画三维的线段,在装配环境下通过设计-插入结构件生成实体

这样很快可以设计出结构件设备
这样设计最后出工程图时,只会说某一个型号结构件(如30*30*2方管钢)一共用了多少M,而不会说(30*30*2)*500mm这个尺寸的用了多少根;而且对结构件表面做一些打孔处理时也很麻烦。
之前有人劝我就用最笨的画截面-拉伸,把每一根画出来装配。使用结构件生成器处理容易出问题。

我想请教,为了保证最后设计的准确、快速和后期维护。我应该坚持使用机构间生成器呢?还是一根一根的手动拉伸呢?
各位大佬有没有什么好的意见?

网友:
在他人眼中,能玩转软件的就是“标新立异”,肯定是要抨击你的,这样你出错了,就显得他们很有先见之明,也就让别人忽视他们的软件水平了。其实很多技能都是这个道理

网友:
你说的这几点SW都可以解决,我想Inventor也不会太差再研究研究吧。

网友:
怎么会出错呢  结构生成器 最先有的就是 IVNETOR  后面SW 抄袭的它的功能。。

网友:
用结构件生产器,快捷、简洁、修改方便。另外说的打孔困难,这是要看具体情况的,一般来说,两种方法下都差不多

网友A:
我们用铝型材是这样的:先画个3D存到固定位置去,用的时候复制过来拉伸打孔。调用麻烦点,但是修改简单。

网友:
30*30*3*500mm x 2sets

网友:
inv的结构件功能是很完善的,建议全面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结构件的“数量”是总长,你要的数量是“项数量”,

你觉得结构件生成器和一根根拉哪个来的更方便快捷呢 ...

谢谢回复,我想问一下,这种结构件设计,我们只需要给出总长并指出图纸中对应型材型号就可以了是吧?不需要分别标出某一型号的某一长度用了多少?之前一直设计机加工的,突然做型材还是有点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用铝型材是这样的:先画个3D存到固定位置去,用的时候复制过来拉伸打孔。调用麻烦点,但是修改简单。

谢谢分享

网友:
前期不熟练,就自己手动,后期再自动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