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轴承的问题

楼主(2022-02-21):
社友们,最近遇到一个问题,因为美国和中国贸易战的问题,我们的产品上的圆锥滚子轴承如果出口到美国,美国会根据反倾销法律额外增加许多关税,目前的问题是圆锥滚子轴承能否用其他轴承替代。这个轴承的使用场合是用在越野车的转向节上,会承受径向和轴向载荷,原车用的双列圆锥滚子轴承,因为相关的配合件是转向节和轮毂,并且使用时收到的载荷和冲击比较强,所以现在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的轴承能替代,希望大家支支招

楼主:
顶顶,希望大佬提出建议

网友A:
你换个产地的轴承不就行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换个产地的轴承不就行了吗

这个轴承是总成上的其中一个零件,我们买回来还要组装的,以总成形式出货

网友B:
感觉你的意思是不能用轴承,用两个单列的代替

网友:
涉及到安全的东西,没十足的把握莫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你的意思是不能用轴承,用两个单列的代替

圆锥滚子轴承都不行。。其他的比如深沟球的就没有反倾销。。

网友:
换个另外品牌的圆锥滚子轴承,轴承内孔,宽度,外径等其他参数选择与以前的相同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轴承是总成上的其中一个零件,我们买回来还要组装的,以总成形式出货

网友:
坐等大佬

网友C:
楼主,他们是对所有的圆锥滚子轴承实施反倾销?还是只对某些国家的圆锥滚子轴承反倾销?具体点说,如果你们使用的轴承产自瑞典或者印度等其它国家,他们也有反倾销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他们是对所有的圆锥滚子轴承实施反倾销?还是只对某些国家的圆锥滚子轴承反倾销?具体点说,如果你们 ...

反倾销 貌似是针对一切产品 不管是哪个国家生产的。

网友:
方案肯定有,但涉及到这么多相关零件,不如直接给关税。这个想法只能用胆肥来形容。

网友D:
受轴向力和径向力,就相当于平面轴承加深沟球轴承呗

网友:
应该按总成征税吧,跟轴承无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受轴向力和径向力,就相当于平面轴承加深沟球轴承呗

平面轴承转速达不到要求的

网友:
老美坏的狠,跟他们做生意只有被坑的份!

网友D:
引用 楼主:
平面轴承转速达不到要求的

你这个转速要求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转速要求多少?

6000-80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他们是对所有的圆锥滚子轴承实施反倾销?还是只对某些国家的圆锥滚子轴承反倾销?具体点说,如果你们 ...

这个不太清楚,应该是所有国家只要出口到美国就有反倾销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