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日标内六角圆柱头螺钉可以国标环规检测吗?

楼主(2022-02-21):
最近接了一个新项目,螺钉客户指定用的是米思米CBE螺钉,选型上看这个螺钉的标准是日标JIS B1176,请问可以用GB/T3934来检么?目前用国标环规来检的话,有很多抽检过不了。请各位大佬帮忙确认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什么标准就用什么标准的东西去捡,如果能通用就不用区分标准了。

网友:
那肯定要日标啊,不然就白忙活了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吧,JIS B1176的螺纹部分引用标准JIS B0205-2-2001 ISO通用米制螺纹.第2部分:总图、JIS B0209-2-2001 ISO通用米制螺纹.公差.第2部分:通用外螺纹和内螺纹尺寸的限值.中等质量,实际和国标一样都是ISO标准

网友:
除非和客户协商了标准件免检或者用国标的代替,不然的话还是按客户要求的标准来

网友:
把两个标准先对照下,看看差别在什么地方?再看是否可以用国标的检验。

网友:
不行做一个螺纹检测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