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工程图转化CAD后出现问题

楼主(2022-02-22):
完成后的SW工程图转化CAD图纸,线型、颜色没问题。就是在移动或者复制CAD图纸时,标注尺寸上的数值位置发生变化和标注箭头变化,各位有知道是咋回事不?怎么解决呢

网友:
选一个合适的标注风格,自行标注一个,没问题了,然后格式刷。

网友:
可否编辑标注样式

网友:
SolidWorks的标注确实还是需要优化一下

网友:
SolidWorks的标注确实需要优化一下

网友:
字体更新了吧

网友:
毕竟两个软件的标注样式不是完全兼容的。。。
与其费力搞转换,不如直接在SW里制图了,存档转成PDF就行。

网友:
箭头格式手动改改在刷一刷呗

网友:
一般都不管,cad就是发加工参考的,打印还是用sw不影响

网友:
都是重标

网友:
将solidworks工程图转化为CAD图纸时,把“激活”的方框点击选择上。

网友:
这个确实很麻烦,我的做法是用SW出图后转CAD就不去动,你动了他好多东西都会变。我记得有人有什么插件可以刷格式,但是要花钱,反正我就没折腾了。

网友:
我是格式刷刷的

网友:
直接SW工程图比较保险,不会因为字体格式啥的出错

网友:
重标吧,转化后日常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