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何受力重心点分析?

楼主(2022-02-22):
前面脚轮受力,托盘上受力大,后面就起来了,只能适当加配重,如何通过计算找出F1与F2的关系?????????????

网友:
这种肯定重力要参与运算。
这种其实也好求解。下面接触点加4处固定支撑,求解。然后在结果里面去关注疑似要脱离地面的那个支撑处的支反力,如果为0或为负值,那必定就是要离地侧翻的状况了。

网友:
这个问题大概是理力的问题,LZ用了材力当然没解。理论力学中有F1力和四脚轮反力关系的计算例子。还有LZ的问题是四脚轮反力在某F1力(大小,方向和作用点)作用下四脚轮反力的最小值。就是对地面压力不能小于多少,说白了就是不能“离地”。这个值应当有相关标准。是一推就倒,还是一个人推不倒,还是两个人,,,,,,。

网友:
你建模之后,如果完全符合实际情况,就可以看看重心在哪。另外你这个是轮子,不仅要考虑竖直方向的力臂,还要考虑水平方向的力臂,防止碰到障碍物倾倒。

网友:
1,直接用力x力臂算
2,建模,调整配重  看重心位置,重心位置 落在三个脚轮的正中心  或者 不超过一个小的区域  ,具体区域的大小 ,保险起见 ,不超过直径的1/5

网友:
你这个题目,是一个稳定性的问题。
找到整体的重心,左上的负载肯定是已知的,左侧的车轮做为倾覆的支点。
然后再找到重心距左侧车轮的水平距离,左上负载与左侧车轮的距离。
负载产生的力矩是逆时针的,整体重心的力矩是顺时针的。
左边的逆时针的力矩,要小于右边顺时针的力矩,稳定性就是合格的。专业上还有个安全系数问题。
如果小车还有向左的水平惯性力,要把力矩和负载的力矩相加。

网友:
我刚查了一下,自重稳定性安全系数是1.15,加负载后的稳定性安全系数是1.4。

网友:
后面起来了,是因为这些力对支撑点(线)产生的力矩不平衡,有对支撑的倾覆力矩产生。

要他能静止,必须受力和力矩都要平衡。

楼主:
用SW建的模,能找出重心点,但是如何通过计算,才找出重心点,或都 找出F1与F2的关系,这类的结构用的很多,需要理论计算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