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弯系数怎么选?

楼主(2022-02-22):
厚度是4mm,材料为Q235,钣金折弯时候,折弯系数选多大合适

网友:
0.3

网友:
0.5

网友:
K因子 输入0.5基本展开都不会错

网友:
我都是用折弯扣除,扣除1.8个板厚

网友:
0.45

网友:
这个系数是选的吗?第一次听说,一直以为是材质,设备,工艺决定的。

网友(点评):
精确钣金要这么操作,一般就按经验值来就好了,每家的板材来料都不会变动很大,设备什么的也差不多不变的,所以经验值就行,理论上按中性层长度算下料尺寸,实际都是按扣除法来的,也就是4个的板我们一般90°折弯扣除6.5左右就够了,这个经验值每家都会不同

网友(点评):
确实如二楼说的

网友:
我选折弯扣除6.8mm

网友:
每家都不一样,不是要先打样,然后弄份折弯系数表吗

网友:
我想了解下,相关折弯系数据的计算公式有吗?
还是说折弯系数只是一个经验值,且它与钣金成型工艺、设备、材料相关,谢谢。

网友:
不要求精确的按照常规通用经验值走就可以,比如K取0.5,如果要求精确肯定和钣金成型工艺、设备、材料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