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各位前辈,固定面无法选择该如何解决?

楼主(2022-02-22):
均匀施加4T力钢托盘是否会变形呢?

网友A:
你自己不是分析了吗?看结果啊

网友:
这样划分实体网格,电脑能累死。。
梁单元了解一下

网友(点评):
它使用的正是梁单元,否则那些红色小球代表着什么,怀疑你根本没用过solidworks

网友(点评):
嗯。没用过不代表我不了解,不防一试便知。

网友B:
边线。。。边线。。。边线。。。。。

网友:
肯定是有变形,就看变形是否在要求的公差之内了。

网友:
焊接托盘?放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不是分析了吗?看结果啊

下图右下角报错,无法分析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边线。。。边线。。。边线。。。。。

仅选择下表面不选择边线,同样也会报错

网友:
这种托盘如果是方管焊接件,均匀受力,托盘的面积不是太小。可以放心的用。
如果担心,方管的壁厚选择厚一些。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