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个大型工件焊接方案,在线和大家讨论

楼主(2022-02-22):
见图,波纹板焊接件,最大工件6100*2600*250,5mm铁板,不含焊丝重量大约820kg,要求不漏水全部满焊。

根据焊接专家意见,波纹焊缝如果产品水平姿态焊接,很多上坡下坡,影响焊接效果,建议立着焊(即我贴图的状态)。

刚开始客户没说有这么大的工件,我初步想做液压变位机,变换三种姿态(见图2),先工件变大很多,如果变位要保证三个姿态都是中心对称机器人才能焊到(见图3)。大伙说有什么办法变位

网友:
这么大件编程怎么弄,示教还是离线编程

网友: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jY2NDA4MDE2.html?spm=a2h0k.8191407.0.0&from=s1.8-1-1.2
此视频希望能帮到社友。从视频上看,他是水平焊接的。

网友A:
这种类型工件,用普通波纹板焊接专机就行了。十几万一台。一边一台。这种带激光跟踪专机已经是非常常规的设备了。。

网友:
做个单梁双立柱的机械伺服变位机焊接,360度,啥角度都能焊,跟机器人配合。

网友:
搜变位机,有两端支撑360度旋转的。

网友:
之前给富士康做过一个高1600*宽800*深800的立柜,两侧是3mm的板做抽屉一样的轨,再背面用的点焊,

网友(2022-05-13):
lz最后选了什么方案进行变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类型工件,用普通波纹板焊接专机就行了。十几万一台。一边一台。这种带激光跟踪专机已经是非常常规的设 ...

我个人也是觉得,如果大量,显然专机秒杀机械手。

网友(2023-12-12):
建议上 专机,性价比秒杀机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