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下,这个电机怎么选型

楼主(2022-02-22):
(图片)

网友A:
1.你的需求是一圈多长时间  比如=5r/min,那么你的匀速转动角速度就知道啦。你想让你的设备几秒达到这个转速,你的角加速度也得到

2.你的转台承载是多少,根据这个载荷选一个回转支撑。(得到回转支撑的半径),同时也得到了转动惯量

开始计算功率:不管匀速还是加速过程,功率都等于转矩乘以角速度
匀速功率P1=umg*r(回转支撑得到的)*匀速转动角速度
加速功率P2=J(回转体对于旋转轴的转动惯量)*角加速度(你想让你的转台几秒达到匀角速度)*实时角速度。
所以加速功率在即将达到匀速状态时最大,
P总就等于P1+P2,得到了你的功率、

网友B:
将转台的旋转扭矩和转台转速,根据功率,转速和扭矩的关系式T=9550*P/n计算出转台旋转需要的功率,然后,从转台开始依传动链把转台的功率等效到电机输出轴上,再考虑设计裕量得到电机输出轴上的计算功率;再从转台开始,依传动链把转台的转速等效到电机输出轴端,最后,根据电机输出轴端的计算功率和转速选择电机,确定电机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转台的旋转扭矩和转台转速,根据功率,转速和扭矩的关系式T=9550*P/n计算出转台旋转需要的功率,然后,从 ...

将转台功率等效到电机输出轴上(如果不考虑损耗,输入功率=输出功率,也就是说输出功率=输入功率*(1-损耗)),所以电机的输出功率不用借助传动链等效计算,可以根据转台功率直接得到;至于转速,电机转速与转台转速之比=转台轮齿数与电机齿数之比,可以根据转台转速求得电机转速的方法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的需求是一圈多长时间  比如=5r/min,那么你的匀速转动角速度就知道啦。你想让你的设备几秒达到这个转 ...

1.需要的转速为1°/S,由角速度=2π*转速,得到转台均匀转速=0.16转/S=9.6转/分;根据传动比,电机的均匀转速=转台均匀转速*传动比,本例中传动比等于10,得到电机的均匀转速=96转/分;
2.转台承载136Kg,回转支撑的直径为220mm,半径为110mm,转动惯量等于J=mr2=1.6456kgM2;
3.匀速功率:P1=umg*r*匀速转动角速度,其中轴承的滑动摩擦系数u=0.0015,得P1=224.4W;
加速功率P2=J*角加速度*实时角速度=1.6456*1*1=1.6456W;
P=P1+P2=226.0456W
是这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1.需要的转速为1°/S,由角速度=2π*转速,得到转台均匀转速=0.16转/S=9.6转/分;根据传动比,电机的均匀 ...

1.你的角速度算的不对
2.算功率时的转动惯量还需要加上你的物体的转动惯量。所有回转体对于转轴的转动惯量。

网友:
找本起重机设计手册或者工程机械设计手册,里面有详细的计算方法。或者,直接找带传动装置的回转支承。

网友:
引用 楼主:
将转台功率等效到电机输出轴上(如果不考虑损耗,输入功率=输出功率,也就是说输出功率=输入功率*(1-损 ...

要考虑机械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