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十分精细的小棒,能加工出来吗

楼主(2022-02-22):
有一个十分精细的小棒需要加工,前端还要开个小槽,材料304,单位是mm,先不考虑精度,这个棒能加工出来么,应该找什么厂子加工呀。

网友A:
给个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个图啊

来了

网友B:
找孙猴子,那家伙能把铁棒子变大变小,估计也能开叉挖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孙猴子,那家伙能把铁棒子变大变小,估计也能开叉挖槽吧

谢谢,有被笑到

网友A:
不知道这么细的棒车出来会不会弯了,但是前面的槽可以用线割

网友C:
更重要的是怎么运输,风稍稍大一点儿就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更重要的是怎么运输,风稍稍大一点儿就弯了

快递包紧点不会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这么细的棒车出来会不会弯了,但是前面的槽可以用线割

线切割是可以实现前面的槽呗

网友D:
。。。看到这里是懵逼的 精度也不提 材料都不给?。。。304还是POM还是泥巴和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到这里是懵逼的 精度也不提 材料都不给?。。。304还是POM还是泥巴和出来?

不好意思材料忘说了 304  怨气别这么大

网友:
冲压成型

网友:
粉末冶金

网友:
做顶针的地方问问

网友:
走心机可以车,之后再开槽,精度和光洁度不高时可中走丝线割

网友:
304太软,肯定弯。
一般细的顶针都是钨钢棒,直身不带台阶,选一个1.3的,然后用走心车床加工,难度不太大就是费刀。

网友:
走心机加工应该可以的

网友:
找谁家有仪表机床?0.96mm直径,跟针一样,只能找微型机床加工。

网友:
这个走心机应该能干,西铁城star托纳斯津上都有这种专门干小直径产品的型号,一次搞定

网友E:
直接车没问题。

网友(点评):
真的假的,,不会弯?

网友:
锯片铣刀加工,可以安装到床子上或者增加工序,二次锯片铣加工

网友:
钟表行业应该能干。

网友:
找做塑胶模顶针的和做圆冲厂家做,塑胶模用到好多很多细长的小顶针(不过材质不是304的)

网友:
外圆磨床

网友:
我记得淘宝上有类似的顶针,我看都是大批量生产的,外形结构应该不是车出来的。

网友:
使用研磨配合治具加工.
精密机械加工系列视频请关注-哔哩哔哩【机械加工智能制造】有详细视频

网友F:
用过这么大的塞规,就是自己车出来的

网友:
太细了吧,这怎么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过这么大的塞规,就是自己车出来的

网友:
有量的话滚压加工比较可行,大概跟缝衣针工艺类似

网友:
走心机的活儿

网友:
做针的厂家问问看

网友:
走心机就可以加工,一般做航插的工厂都能加工

网友:
会不会太细小了一些

网友:
木有公差。。直接搓吧。搓完切、磨端面开槽。

网友:
找找做探针的,

网友:
仪表车床。愿意花点钱,找个做手表机芯的厂家,妥妥的。

网友:
用手摇磨床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接车没问题。

这么大直接,车这么小

网友:
单轴自动车床可以车出来。端头的槽不好作,也许激光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材料忘说了 304  怨气别这么大

上来就杠

网友:
这个我能做,微信lanyidaxia888

网友:
找找做针的吧

网友:
带跟刀架长棒料小数控加个小动力头绝对能做

网友:
打金银首饰的那种拉细丝的工具,可以尝试一下我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