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分辨率问题

楼主(2022-02-23):
增量式的20位,是不是就是2^20=1048576  每圈有1048576 多脉冲,精度是360/1048576=3*10^-5度的精度,
绝对式的是不是也这么算

网友A:
是编码器反馈脉冲经过驱动器细分出来的分辨率,实际精度只能呵呵。

网友:
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B:
需要高精度定位的时候还是要添加线性全闭环反馈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编码器反馈脉冲经过驱动器细分出来的分辨率,实际精度只能呵呵。

实际的精度怎么计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高精度定位的时候还是要添加线性全闭环反馈尺的

一般的伺服系统都需要加这个反馈尺吗,这个反馈尺是什么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