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气压保持

楼主(2022-02-23):
今天面试面试官问了我一问题?
一支气缸垂直升降一货物,需要突然断气断电气缸能把货物保持5分钟不下降,气路怎么设计?
我回答是采用中封型电磁阀,对方说这样不能坚持5分钟的,还要加什么元器件?我不知道
群里有懂得大哥给讲解一波,谢谢!

网友:
再加个常闭型2位电磁阀吗,储气罐?

网友:
这得加气罐,根据货物重量,算出来打的压力,打入的压力应该正好能让货物平衡。然后再加入一条工作的气路,让他上升下降,这样对工作气路的压力和稳定性就不需要太高。
个人猜想,不一定对。我对气路不熟,也可能有其他配件可以达到这个效果。

网友:
中封型电磁阀 +气缸前端进气口加单向封闭阀  双重控制;

中封型电磁阀 (气缸前端进气口加单向封闭阀)+ 活塞杆锁紧装置  双重控制;

如果负载大,就添加气罐;

网友(点评):
谢谢您的指点 气缸前端进气口加单向封闭阀,正常工作的时候回程排气怎么排

网友(点评):
单向封闭阀带有先导, 排气时先导通气;

网友(点评):
正解,要求高的场合就是这个做法

网友A:
这种保压的结构是需要加气罐的,因为电磁阀的中位密封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另外就是气缸的进出气口都要加单向阀。

另外说句题外话,在《安全生产法》中,是不允许仅用气路或液路来实现机构闭锁的,必须增加机械闭锁。

网友:
要我也会回答中封型电磁阀......

网友:
我告诉你这个问题的漏洞在哪里吧,这个问题根本不是问气路的,有一种叫先导式截流阀的玩意儿,SMC的,一个就要两三百块,你把这个装在气缸上,别说五分钟,五天也掉不下来,除非你气缸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保压的结构是需要加气罐的,因为电磁阀的中位密封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另外就是气缸的进出气口都要加单 ...

没错,我感觉这个提问者要么很高明是在挖坑,要么就是也不懂。单纯的气路结构,只要加先导式截留阀就可以保压了,但是不管怎么说都必须设计另外独立的安全装置防止掉落。

网友:
中排+诱导止回阀;还有端锁气缸

网友:
用锁紧气缸

网友:
这个气路应该可以

网友B:
以前听说的:
有一个炉子,里面的机构是液压升降的。新来的维修班长带班维修,进炉后,为防止意外,差一小厮去断电。
小厮领命前去,一开闸,炉里的机构下来了,全军覆没。
最安全的是放块垫铁垫住,什么机构都不要相信。
用一个电梯的安全钳,断电夹紧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听说的:
有一个炉子,里面的机构是液压升降的。新来的维修班长带班维修,进炉后,为防止意外,差一小 ...

经历过类似的案例,工地用铲车支撑一段金属横梁,让工人在下方焊接,结果操作杆被人动了一下……后续赔家属90多万。

网友:
外控单向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