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问下,螺杆CERO中怎么画的

楼主(2022-02-23):
麻烦问下,这个螺杆在PROE中怎么画成的,谢谢!

网友A:
百度经验,比论坛快,讲的还更清晰

网友:
用画弹簧或螺纹的方法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经验,比论坛快,讲的还更清晰

百度没找到,具体怎么画,麻烦介绍下

楼主:
麻烦问下,怎么画的?
也可以有偿代画,可以联系我,我的微信:ALLEN_TC1966

网友(点评):
这都有偿,太简单值不了几个钱。***就不加了,螺旋扫描啊,学习也就几分钟

网友:
螺旋扫描

网友:
螺旋扫描切除,SW

网友B:
为啥标题是CERO,里面又是PREO?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标题是CERO,里面又是PREO?

版本不同吧

网友(2022-03-27):
百度一下扫描伸出项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