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柱面上如果倒角是无法进行扫描切除

楼主(2022-02-23):
倒角的话就没办法扫描切除了,删掉倒角就行了+ L2 p+ N" S) g

网友:
用什么扫描切除,2018版之后新增了螺纹扫描建模功能

网友(点评):
但是没有我要的1/4-28螺纹

网友:
是因为倒角同时扫描切除导致了0厚度吗?如果是这样,调整下倒角大小

网友(点评):
破案了,真的是这样啊

网友:
圆柱面上孔的倒角,都是拿大的钻头直接干的。软件可以是旋转切除。。。。你这种选边线倒,非要干成一样的,难度相当大。

网友:
这种螺纹没必要真切除出来吧,加个注解完事

网友(2022-05-12):
支持楼上的,简单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