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铣孔精度不稳定的问题求助

楼主(2022-02-23):
四个φ7的铣刀,直接用直径7的铣刀,加工出来的两刃精度很不稳定,最大的锥度,开口处是问题带出来的半圆+10圆孔,左右,左右,左右偏小,通规7.02通过去难,这个产品要提高质量,有没有好一些的来处理办法?

网友A:
先6.8合金钻头钻孔,后6.97铣刀直插,最后7.05合金铰刀。如果对位置度要求不高可以6.97钻孔,后直接铰刀。

网友B:
什么材质?11厚的零件都差了十几道,进给快了还是机床精度不行?刀跳打过没有?要找根本原因

网友C:
相同的刀具,从另一个方向进刀试试

网友(点评):
对,应该从整圆的那面起刀。最快效率高最好是先用钻头6.5打孔,再7圆铣刀加工到尺寸,不要2刃键槽铣刀

网友D:
看着是机床精度不对,主轴轴承松动了,检查一下

网友E:
可以通过工装去实现,用锥孔部位去定位,再去加工4个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6.8合金钻头钻孔,后6.97铣刀直插,最后7.05合金铰刀。如果对位置度要求不高可以6.97钻孔,后直接铰刀。

这样的话速度就下来了,批量件,要求速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材质?11厚的零件都差了十几道,进给快了还是机床精度不行?刀跳打过没有?要找根本原因

45号软料,进给和速度都调过,质量不稳定,有时候同样的参数出来的产品质量就不一样,刀跳两道以里,估计是不是磨刀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相同的刀具,从另一个方向进刀试试

工序多了速度就慢了,从平面进刀的话,另一面半圆台处毛刺会更多,不好清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着是机床精度不对,主轴轴承松动了,检查一下

主轴跳动几乎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通过工装去实现,用锥孔部位去定位,再去加工4个孔。

现在有工装,中间孔定位,加盖加紧

网友F:
单独一把刀,精铣一下,感觉像刀磨损了

网友(点评):
最好是改下设计,半圆弧处直径稍微大点

网友G:
1、首先孔的位置,在斜面上,直接进行钻会使刀具有偏移,改一下走刀路线,先侧向水平进给铣平,然后再进行铣钻加工。
2、孔精度是0到+0.1,先用对刀仪测一下刀具的尺寸,尤其是铣刀的圆柱度误差。
      上面有人提到的将铣刀的下部圆弧变大应该也是有改善的。
3、如果上述未能解决,建议测试一下机床主轴的径向跳动和端面跳动,确定一下机床在静态情况下的精度,
4、如上述均无问题,说明直接用铣刀进行钻这个孔加工工艺有问题,建议改为钻、镗两个工序,不过对效率有所牺牲。

网友:
把半个孔补全试试

网友C:
|colin416发表于 02-24 07:55
工序多了速度就慢了,从平面进刀的话,另一面半圆台处毛刺会更多,不好清理

那就不要用两刃的,换4刃或者更多的试试。半圆受力不好,很容易跳动不好。另外刀具的长度一定要尽可能短,保证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G:
1、首先孔的位置,在斜面上,直接进行钻会使刀具有偏移,改一下走刀路线,先侧向水平进给铣平,然后再进行 ...

改侧面进刀的话一是速度比较慢,而是对刀具强度要求比较高,静态测量铣刀跳动两道以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不要用两刃的,换4刃或者更多的试试。半圆受力不好,很容易跳动不好。另外刀具的长度一定要尽可能短, ...

4刃的排销效果不好,不好保证孔光洁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单独一把刀,精铣一下,感觉像刀磨损了

都是用的新刀具

网友H:
引用 楼主:
4刃的排销效果不好,不好保证孔光洁度

不知道你要求的光洁度是多少,但是在不改变目前工艺和加工顺序的前提下,改用多刃铣刀是一个有效的手段;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知道你要求的光洁度是多少,但是在不改变目前工艺和加工顺序的前提下,改用多刃铣刀是一个有效的手段; ...

如果还是使用现有刀具,调整加工工艺顺序,D95的大外圆精车,用这个外圆定位,先加工4xD7;同样用D95的外圆定位,加工A基准内孔和D75台阶

楼主:
现在排查完可能是铣床自身的问题,正在检修,看结果怎样吧

网友:
精铣刀选四刃的,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要上冷却

网友:
看图纸0.1的要求,CNC随便做都可以,老板有订单外发吗?

网友:
改变下工艺 先打孔 在加工凹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