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根陶瓷管怎么连接在一起?

楼主(2022-02-23):
两根直径14的陶瓷管,怎么样把他们连接在一起,需要容易更换,连接后不能漏气?补充一下,这个陶瓷管是进料用的,主要是粉尘,比如水泥等。其中一根陶瓷管是和射流器连在一起,比较短,另一根是一根长管,需要固定在型材上。短管和长管的接口处需要密封,不能让水泥喷射出来。如果现场停机时间长,粉尘在管内沉积的话,还需要拆下来清理或者更换。所以要求方便维护原来是用PU管把两根管套在一起,现在的要求是不能用管子套,不能用胶粘。所以特来请教。

网友:
胶套件咯。

网友:
他也没说使用环境因素

网友:
嵌件螺纹连接加密封垫。

网友:
陶瓷管两端能不能装松套的的法兰,然后用螺栓连接两法兰。

网友:
没有什么是环氧树脂(胶)粘合不起的硬物。

网友:
工业上常用内衬陶瓷的金属管来做类似的管路,管件端面通常是法兰,压力不大的话也可用管道连接器。
供参考。

如果能找到合适尺寸的快插直通接头,应该是最简单的处理方案了。

网友:
没说使用条件,电工胶带缠绕也不漏气,更容易更换......

网友:
我司陶瓷弯头,法兰连接。你们不能?要求这么高。

网友:
我司陶瓷弯头法兰连接。你们的不能?要求这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