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没有累计误差到底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2-02-23):
步进电机没有累计误差到底是什么意思,都说步进电机没有累计误差,那到底是什么意思,丢不的话不久有累计误差了吗,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
跟齿轮是一个理,没有累计误差,有相位误差。丢步那是犯错误了,不在机械原理范围内

网友(点评):
“跟齿轮是一个理,没有累计误差”,比喻确切!

网友:
想起一件事,很久以前遇到过一台设备,步进电机通过同步带带动辊筒,但总是精度不够,对方机械工程师没法,说估计是步进电机大小步造成,但这没法验证,我说大小步影响应该没这么厉害,要不直连,尽量排除机械误差,于是做了个简单联轴器装上,精度立马就上来了,现在想来,那应该是同步带的多边形效应造成,那时梯形齿为主

网友:
学习学习,原来错了

网友:
你对概念理解有误

网友:
没有累计误差能不能这么理解?假如第一圈差了5度,即第一圈转了355度;那么第二圈就是355+360度;第三圈就是355+720度;以此类推。

网友:
步进电机在一圈内没有误差,就是说他都是按圈走的,在一圈内,由于机械制造误差,比如转子和定子冲出误差,现在用得最多的两相步进电机标准步数是200/转,细分8,哪就是1600步每转,每步都是有误差,误差值5%,但每一圈是没有误差,就是一定会回一整圈。
步进的优点是扭力大,有锁紧力,成本低,42步进最低19一个,驱动器最低2.7,就是说25块就行,缺点,响应慢,转速低,关于精度,一般转动,几乎感觉不出来精度差,
用步进一定要按步进的参数来标定,比如说,扭力选择要求达到使用扭力1.5倍以上,设定转速在600转以内,只要按标准设计,失步是不存在的,

网友:
丢步有累计误差
那你咋不说链轮跳齿,齿轮跳齿
出现这种不在设计范围内的异常情况,说明你设计有问题

网友:
网游的数据传输有<200ms的延迟,但这个延迟并不会累加……>200ms的时候不是网游的问题,是你网卡了。

网友:
理解的稍微有一点偏差

网友(2022-03-25):
原来没有累积误差,一直想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