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就问,电缆剥线

楼主(2022-02-23):
有个想法,对于电缆剥线,把刀的强度设计在外层绝缘皮与内部电芯之间,这样不就可以将绝缘皮切断,又不破坏内部电芯吗。
如果考虑刀的损耗,用美工刀损耗也好像不小

网友:
有剥线钳呀,高级一点的剥线钳可以剥线,压接端子,剪线。

网友:
有剥线机啊,粗一点的见过剥线钳,但是电子行业的电线需要压的端子比较多的,两个气缸就可以解决

网友:
  自动化设备早就有了。

网友:
你这想法不成熟。寿命考虑没有?

网友:
用标准的剥线钳,多功能的

网友(点评):
功能越多,越不顺手!

网友:
现在自动剥线是很成熟的设备了,不止能自动剥线,自动裁剪,还能自动沾锡呢

网友:
水滴还能石穿呢!

网友:
抗磨损的能力不够……就像我们不能怕咬到舌头,就把牙齿换成比舌头软的材质一样。

网友:
你这不是剪一两次,一天8小时上万次,照你这强度,一天换100把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