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olidworks装配体显示问题

楼主(2022-02-24):
求大神帮忙看看,为什么SW装配体会显示成下面这种样子,调了各种显示样式无法解决。重启软件和电脑都也不能解决。但是打开子装配体显示又是正常的。

网友A:
有没有一种可能电脑配置不够 导致渲染不了

网友:
显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一种可能电脑配置不够 导致渲染不了

之前都一直显示正常的 前两天突然断电了 来电打开后大型装配体显示就不对了 难道是显卡被断电烧出问题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一种可能电脑配置不够 导致渲染不了

之前都是正常的 前两天突然断电了 后面来电后大型装配体就变这个样子了 子装配体还是正常的 难道是显卡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都一直显示正常的 前两天突然断电了 来电打开后大型装配体显示就不对了 难道是显卡被断电烧出问题了 ...

看是否是只有这个装配体有这样的情况,其他的大型装配体会不会也这样

楼主:
已经解决了,就是显卡驱动出问题了,重新官网下载显卡驱动装了一次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显卡显存不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