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寸精度 和形位公差精度是否冲突

楼主(2022-02-24):
我这个零件 是装在轴里面的 B基准与孔配合 M5的螺纹需要直 应该怎么标注 是标注直线度还是什么 、同时 因为跳动公差0.02 我的6这个尺寸需要放公差 是不是应该小于0.02还是什么

网友:
跳动公差大概为直径公差的1/3吧,0.005

网友A:
这是什么精密仪器上用的?这公差就是加工出来又怎么安装啊,螺纹配光杆,没有见方和直槽,最后用什么拧紧呢?用力稍大一点就直接变形超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精密仪器上用的?这公差就是加工出来又怎么安装啊,螺纹配光杆,没有见方和直槽,最后用什么拧紧呢 ...

因为太小 不想用浮动头 所以想要螺纹直 不然会憋死

网友:
公差和表面粗糙度不匹配,另外M5不用螺杆,12的尺寸加长,端面中心打内螺纹M5,设计扳手位,杆连接件开12定位孔与轴配合保证中心,M5间隙孔保证安装。

网友:
螺纹正常标注,螺纹那里的轴肩台阶要标垂直,靠螺纹来保证姿态不靠谱。

网友:
在螺纹段再增加一个基准

网友:
是不是增加B基准 靠近螺纹的那个端面为A基准,标个螺纹垂直度和A基准的或者标个螺纹和B基准的同心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