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柜温度升高了,需要整个顶部排风扇吗

楼主(2022-02-24):
公司有几台机柜,柜内气温不断上升,得控制机柜内的温度要如何控制机柜内的温度呢?

咨询了机柜附件的厂家,目前上海接佳电气经理给出的解答是,一般这种情况下,用户可以根据自身需求选择侧装式或顶装式散热风扇,对于体积较大电控柜或柜内空间不足时,推荐用户选用顶装式。一个机柜顶部排风扇就可以取代多个侧面散热风扇,高效散热,结构合理,能更大限度节约机柜内的空间,

通过把电控柜顶部的热空气抽出,同时把柜内热量驱散出柜外,从而保护柜内的电气元件在可控的温度范围内运行。

需要注意的是:使用机柜顶部排风扇的前提条件是环境温度要低于机柜内所要求的温度。

有很多种型号我该选择哪一款呢,纠结。。。。哪款比较好呢,大家推荐下。。

网友:
没有图形和数据,不好评价,随便选一个装上试试吧,要不咋整。

网友:
找卖家,把工况告诉人家,让人家给你选

网友A:
不计成本的话装机柜专用空调

网友(点评):
不是不计成本,而是要求高点滴都必须装!

网友:
风扇作用有限,要求高点都必须装机柜空调。设计考虑不周!

网友:
直接装个空调

网友:
50块钱可以买个很好的电风扇,再大的机柜,对着里面呼呼几下搞定。

网友:
要对温度要求很高的话,买个电梯用空调,剁在机柜上面,顶板打通

网友:
建议考虑排风扇,如果允许,也是可以考虑上空调的呢

网友:
具体情况说下,我可以给你一个合理的建议
需要了解现场具体情况的我十多年前就有关于机柜散热发表过文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计成本的话装机柜专用空调

直接找厂家做个门,门上带机柜专用空调。光一个空调估计在5000左右,那效果杠杠的。

网友:
机柜安装在室内还是室外?

室外的化,防水,防尘,或者跌落杂物是个问题,设计好吸风,排风风道,可以在侧面排风。

网友:
会不会就是外形不一样,其他参数都差不多,
问厂家比较方便

网友:
建议根据电柜散热加装专用空调

网友:
我们公司电柜装的电柜带小空调的,高速公路那种

网友:
要降多少温度啊?这种风扇直接买来试也花不了多少金钱精力

网友:
设备如果足够大可以考虑在里面增加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