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管大小的选择

楼主(2022-02-24):
请教下大家,知道气动系统每分钟的最大用气量后,怎么选气管的大小?非常感谢!

网友:
SMC官网有计算标准

网友(点评):
感谢,我去找找

网友:
1.最常用的就是6mm的
2.迷你型气缸一般用4mm
3.气源组合接口大都是10mm 或者 12mm

网友(点评):
感谢你的经验值

网友:
d=0.018*(Q/v)^0.5

d——mm;
Q——立方米每小时;
v——米每秒。

网友(点评):
V这个速度,压缩空气在管道内的速度,怎么定?

网友(点评):
查流体设计手册或者化工工艺手册,按不同压力的流速是不一样的。

网友:
楼主是要确定主进气源管路,还是设备上管路?
主进气源一般都是DN25管路,设备管路太大也不需要,直径10足够了。

网友(点评):
多谢分享您的经验,就想知道具体的计算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