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向节传动轴

楼主(2022-02-24):
请教一下,这个传动轴哪端是动力输入端

网友:
不能轴向调节长度 的一般是主动端

网友A:
从这个图上来看,可伸出部分在动力端;

网友:
如果直径一样的话,不存在区别。
不一样的话按图安装

网友B:
挖槽,这玩意还有主被动端。。。那我以前都咋用的

楼主:
感谢同行的支援,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同行的支援,谢谢!

共同进步,一开始俺就以为花键一端被动,查找以后明白如果花键端被动上下跳动大不妥,还有如果花键端安装位置高于另一端容易灌水生锈不利保养。

网友:
万向轴是用得比较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这个图上来看,可伸出部分在动力端;

是不是图片底部的这个地方动力端

网友(点评):
是的,你可以百度一下汽车底盘,可以看到相关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挖槽,这玩意还有主被动端。。。那我以前都咋用的

高兴就好

网友:
专业的回答,学习了

网友C:
学习了,现场即使装反,也不影响使用效果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现场即使装反,也不影响使用效果的吧

需根据现场情况

网友:
这个要看工况吧。我们万向轴用的不少,都是把花键伸缩端放在减速机侧,固定端和设备连接。因为和设备连接的部分工况恶劣,水气、高温,花键端放在这里锈蚀厉害。

网友:
跟打气桶是一样的吗

网友:
这不是氮气弹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