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大家一般用增量式的还是绝对式的

楼主(2022-02-24):
伺服电机大家一般用增量式的还是绝对式的,然后比如最简单的伺服电机直接带着同步带,能达到什么精度,怎么算?
一般做伺服系统时候,你们算精度吗

网友:
看你的应用场合,速度控制模式和转矩控制模式,对位置点要求不高的,可以增量的,对位置点要求高的,需要记忆的,最好绝对值编码器

网友:
伺服电机一般用增量式的
一般都是买成品,成品有精度说明的,或者自己搭好后,打表看下精度,
从我的使用角度看,同步带自身都不是很稳定,精度是比较差的  ±0.2,用不着上伺服电机,

网友:
以前用过,用的都是增量式。

网友:
看定位精度要求,还有增量式断电原点丢失,要重新调零。

网友A:
要求高就绝对值的。不高就用增量的。。我一般全部用绝对值,价格上差别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求高就绝对值的。不高就用增量的。。我一般全部用绝对值,价格上差别不大。

那精度怎么算呢,比如典型的滚珠丝杆,电机是根据编码器吗

网友:
现在选都是选择绝对值式的电机,使用的模式既可以选择增量模式也可以选择用绝对值模式

网友:
增量啊  便宜  到时候配传感器用

网友:
都是增量的啊

网友:
这个要根据使用场合来确定,一般不需要记忆功能或者不涉及同步,可以使用增量式。因为价格相比绝对值便宜些,至少西门子是这样。
不过现在使用汇川比较多,他们的产品增量式和绝对的一样,所以就使用绝对值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精度怎么算呢,比如典型的滚珠丝杆,电机是根据编码器吗

兄弟加我好友给你讲讲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