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孔用钻扩铰好还是用铣刀直接铣出好?

楼主(2022-02-24):
加工孔工艺两种:
1.先钻后扩及铰;
2.直接铣;
上述两路工艺路线的优缺点分别是什么,向各位大神请教下,谢谢。

网友: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你得给个孔大小、深度,才好比较。笼统说的话,1只要一台普通小钻床搞定,2得有数控铣床吧。工价不同。太大的孔钻不了,只能铣,默认楼主说的孔是钻、铣都可以的,那孔不是很大,如果深度较深,钻扩铰比较合适,铣削用小刀效率低易震刀。 钻扩铰光洁度一般比铣高点。

网友A:
先钻后铰孔的精度好一点儿。

网友:
没有优缺只有适合。

网友:
结合图纸要求,工时,数量决定咯。。最关键的是工价。

网友:
如果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刚然是钻饺和镗孔最好了,如果不具备条件:如没有合适的刀具使用。还有必须是对孔的精度要求不太高,而且不太深,且量不大的条件下,那就采用铣的方法比较合适.

楼主:
谢谢大家的积极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钻后铰孔的精度好一点儿。

为什么称钻后铰的精度比铣的精度高?你这个精度是指粗糙度还是形位公差的精度?

网友: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更生产批量的多少,精度的要求都有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称钻后铰的精度比铣的精度高?你这个精度是指粗糙度还是形位公差的精度?

应该是尺寸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