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针检测法的标准量柱直径的来源?

楼主(2022-02-24):
大家好!
请问计算三针测量值时,要选一个标准量柱
一般先根据公式计算出一个理论量柱(量针)直径出来,
然后再往标准量柱 上靠。
那么问题来了,前面的计算,我理解没问题。
只是那一系列标准量柱直径是哪个标准,哪个行业规范规定的,怎么来的?

网友:
JJF 1345-2012圆柱螺纹量规校准规范
JJF 1207-2008针规三针校准规范
JB/T 3326-1999 量针
JB/T 10631-2006针规

网友:
有事先查标准

网友:
还是以标准为主

网友:
我是直接画图算出直径的,凸出牙面1.2mm左右。做了两款牙距(14及16)的梯形牙测量尺,安装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