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轮问题

楼主(2022-02-24):
已知变速机2.2kw  转速17 转每分    电机轴和传动轴中心距是402   要一组1比1传动链轮如何选型啊

网友:
链传动在电机轴与变速机之间吗?变速机以后的负载功率和转速分别是多少?变速机功率是变速机能传动的功率,不一定是负载功率。

先根据变速机之后的负载功率逆着传动链,等效到电机轴端;同样,把变速机之后的负载转速等效到电机轴端,先把电机的型号和参数确定下来。

下一步根据链条传递的功率,工作系数计算链轮的参数。

网友:
2.2kw17转,10A,12A均可,,,

网友A:
经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供参考

数字化,软件化是个好东西。

楼主:
3楼和4楼链号差别有点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供参考

网友:
查手册上一个图,根据功率和转速查图表。功率要根据工况修正下.

网友:
3楼更多的经验 ,没问题的。对于新手没有经验,查询资料,在结合实际情况选择,对后期有人问你怎么来的 你也有自己的回答。

网友:
对于不懂得,首先看机械手册,明白了再用软件

网友:
关于3楼和4楼的链条,我觉得2.2KW的电机 20A以上是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