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PROE中画出阿基米德螺旋线

楼主(2022-02-25):
请问一下绕圆柱表面运动,角速度与轴速度都是匀速,得到的曲线是阿基米德螺旋线吗?如何在pro/e中作出,请高手指点

网友:
找一下齿轮建模的教程,然后举一反三。

网友:
PROE有方程驱动曲线的功能

网友:
先看看定义吧

网友A:
从野火论坛转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野火论坛转了一个

谢谢!非常感谢!
画的是蚊香的。我帖子中增加了我需要的数模

网友B:
这个造型关键在扫略曲线上,如果导引线能造出来,这个造型也不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造型关键在扫略曲线上,如果导引线能造出来,这个造型也不成问题

我没有做过这类曲线扫描的数模,不知道怎么做可以,所以求助。
如果可能的话,我们愿意有偿画图,谢谢

楼主:
我在其他人那儿看到:UG中可以草绘画出截面,然后螺旋成形的,不知道在PROE中有没有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在其他人那儿看到:UG中可以草绘画出截面,然后螺旋成形的,不知道在PROE中有没有这个功能

百度查到了怎么画的,总算有个样子了

螺杆

螺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