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听过6个自由度,那有0.5个自由度的说法吗?

楼主(2022-02-25):
1.向各位大神了解下,
自由度都是整数的吧,
即1个自由度,2个自由度等,
那有0.5个自由度的说法吗?

2.我们知道一个平面限制3个自由度,
一个圆孔限制4个自由度,
那一个锥孔限制5个自由度吗?
锥孔是是可向上移动的,但不能向下移动的,
那锥孔应该只限制向下的自由度,
向上的自由度限制不了;
所以锥孔包括约束不了1个可旋转自由度,
再加上可向上的移动,
所以锥孔应该有1.5个自由度吧,
即锥孔只被限制4.5个自由度,
这样理解对吗?
谢谢。

网友:
恕我学识浅薄,我没有听过0.5自由度

网友:
多读书,少看报,机械设计的书认真看,一个字一个字的扣,你这些问题教材上写的明明白白

网友(点评):
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

网友(点评):
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

网友(点评):
点评贴切

网友:
你要这么分的话:原来能向上两米向下一米,约束了向下的,这不成2/3个自由度了。应该是一个方向不分正负方向,没有固定死就算一个自由度,不由哪方向移动的具体数值来表示。

网友:
我娘说上山容易下山难,所以山对她是0.5个自由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先学习高等机构学吧!不要瞎逼逼

我领悟力低,所以不理解书上说的,向你请教,麻烦你解释下,谢谢。

网友B:
教科书上有言,一个机构有N个自由度。N是大于零的正整数。不存在0.5一说。
诚然,螺钉限制下没有限制上。那么只能说不具备限制上下的自由度。
其实你也混淆了概念。6个自由度是XYZABC。不是说仅仅限制了正方向就可以的。
有时候我们说一个夹具限制了5个自由度。虽然某一个面上能上不能下,但是我们实际加工中,这个工件不存在上的可能,也是说他具备了限制上下自由度的能力。

但是一些加工中心,具备2.5个轴,或者3.5个轴。是因为某个轴不能全部旋转。只能转180度。这个和自由度完全两个概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教科书上有言,一个机构有N个自由度。N是大于零的正整数。不存在0.5一说。
诚然,螺钉限制下没有限制上。 ...

机械手册第一卷上讲自由度时明确有说明存在0.5自由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领悟力低,所以不理解书上说的,向你请教,麻烦你解释下,谢谢。

不知道这个对你有用不

网友:
6个自由度是指沿XYZ三个方向的3个平动和3个转动的自由度,限制了X轴方向的自由度即物体不能沿X轴移动,也就是说在X轴的正向和反向都不能移动。随着时代和我们对自然界的认识不断加深和理解,在某种情况可能会出现,仅限制了X轴某一方向的平动,而另一方向还能做平动,即楼主说的0.5个自由度。

网友:
这个说法还是头次见到,楼主的资料出处哪里?

网友:
不在一个思维等级,就像我们都还在三维空间,四维还无法触及

网友:
我这也是机械设计手册,第5版成大先,怎么没有0.5的描述啊?你那个不是机械设计手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