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D刀具磨损后会出现让刀,导致孔径变小吗

楼主(2022-02-25):
各位大佬,最近加工遇见一个问题,pcd刀具,头部外径3.24,加工一段时间下来,孔径出现问题,只有3.19左右,不知道啥情况,检测下来刀具外径还是3.24,只是刀尖磨损比较严重,有崩刃情况

网友A:
加工缩孔了,检查冷却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工缩孔了,检查冷却有没有问题

用了冷却液的,缩孔这个问题咋个解决呢,大佬

网友:
是PCD铰刀加工铝合金零件对吧。加工了多少个孔?孔的深度是多少?转速和进给是多少?用的什么刀柄?什么机床?

网友:
PCD铰刀么?加工什么材料?加工余量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了冷却液的,缩孔这个问题咋个解决呢,大佬

1、是不是内冷,这么小的孔外冷没有作用
2、刀尖起切削作用,刀尖有崩口肯定是不行的,建议换新刀测试一下

网友:
加工缩孔有那些因素可能导致。

网友:
刀具刚度不足,加工的时候弹刀,也是会导致孔径缩小的!

网友:
铝件本身容易缩孔,加工第一个孔的时候就要检测孔径,如果偏下差就要把刀做到接近上差

网友(2022-07-17):
检查下刀具跳动和磨损情况,多数你加工出来的园已经不圆了

网友(2025-06-30):
刚开始加工的孔合格,刀具磨损后孔变小了,就不要考虑缩孔了和切削液了,直接原因就是刀具不合格了,这个时候你要看下这把刀加工了多少个孔,与生产厂家提供的刀具寿命是否一致。不同的刀具生产厂家和同一家刀具生产厂家做的刀具也是不同的,这个就要看使用厂家注重哪方面了,有些注重价格的,生产厂家会使用一些便宜的PCD复合片,来降低生产成本,体现在加工上就是寿命不足,但话说回来,好的产品生产成本也高。所以,买刀具的时候让生产厂家提供一个使用寿命参考值。另一个是当PCD刀具的主要切削部分,铰刀一般是刀尖,铣刀一般是切削刃,磨损后,就不要再使用了。一般要返回生产厂家返修,一般返修成本不会太高。但是如果磨损了还用,把PCD刀片用坏了,必须更换PCD刀片了,返修费用就比较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