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传动的中心距的选择问题??

楼主(2022-02-25):
两链轮的中心距应该是   链条节距的整数倍,链轮选择RS35-15T(06B)   中心距选择95,可是算出来   链节数是35,正好得用半木,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
关键是你的链轮是两个15齿,好好算算吧。

网友(点评):
加起来就是偶数节,链轮一般奇数节。

网友:
换个大小轮试试,,,,

网友:
中心距和链节没有直接关系,你弄错了。是整圈的链条是链节的整数倍。也不是周长,因为多边形效应,和周长有所区别。
方法一,买来一个试试,
方法二,做装配体装一下。留余量。
建议方法二,做一个装配体,用链零部件阵列,很容易做的。中心距算出来之后,减小2~3个毫米。

网友:
奇数就会有这种情况

网友:
中心距是1/2节距的整数倍

网友:
中心距是节距的整数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