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注前插入的符号如何快捷加入或者删除

楼主(2022-02-25):
使用这个软件标注的时候前面的符号怎样才能快捷的加入或者删除,比如φ这个符号;另外,今天使用标注的时候,每次去标注都自己附带φ这个符号,每次都要自己删除,从哪里修改?麻烦大神解答一下,感觉不会使用快捷命令绘图真的很麻烦...

网友A:
请问你省了0.01秒能多打几张图

网友:
%c

用高版本吧,很多场景可以自动识别直径和圆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省了0.01秒能多打几张图

不起眼的时间加起来也不是小数啊

网友:
CAXA电子图板自带图库,有很多标准件图符供我们使用,为什么还要自己去添加。。。

网友:
输入法里的符号能用的话可以设定一些快捷键,
软件自带应该也有符号库,
自带符号应该是软件里改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省了0.01秒能多打几张图

我也最烦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