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钣金折弯规格表excel中参数的含义

楼主(2022-02-25):
各位软件大神,请教一个问题,我想自定义一个钣金折弯规格表,打开自带的模板,其他各参数我都能看到,但是

如图所示红框里的数值代表钣金折弯成型哪个参数啊?有没有知道的?
万分感谢!

网友A:
菜鸟一枚,你钣金下面的是k因子吧。k因子代表钣金材料里,中性层的位置。钣金折弯时,有一面是压缩的,有一面是拉升的,那么这两个面之间肯定有一个面是正好不压缩也不拉伸的,这就是中性层

网友B:
楼主把表格也上传上来吧,我们去打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菜鸟一枚,你钣金下面的是k因子吧。k因子代表钣金材料里,中性层的位置。钣金折弯时,有一面是压缩的,有一 ...

谢谢,但是我认为如果是K因子的话,不应该是0.5左右吗?而且为什么随着折弯半径的增加,K值也发生变化,而且半径+1,这个参数+0.1,为什么会有这个规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把表格也上传上来吧,我们去打开看看

只要电脑装了solidworks,都有的,在lang文件夹下面。

楼主:
别沉啊,有知道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