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懂电磁阀 时间继电器 控制气缸的吗

楼主(2022-02-25):
大家好,我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上个帖子也说了),用气缸连接夹爪,对传输的果实进行等时间抓取,那个这种时间上的间隔是由什么来控制的呢?(电磁阀? 时间继电器?)我对电不太懂,有大佬和说说下原理吗?十分感谢

网友A:
想集成度有很多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集成度有很多办法:

网友:
最简单直接的就是时间继电器控制电磁阀的通电,但是没办法对气缸状态进行判断,不稳定。设备上一般是用程序对电磁阀进行控制,来控制气缸动作,通过气缸上磁性开关反馈气缸状态。

网友:
继电器可以控制电磁阀,时间一到,时间继电器给到信号给电磁阀,电磁阀得电失电控制气缸,气缸内杆来回跑驱动夹爪抓取或者放松物料

网友:
每个动作位置都应该有信号判断,可以用传感器来判断各个位置

网友:
简单的直接时间继电器,复杂的做个闭环控制

网友(2022-04-19):
时间继电器设定延时,控制电磁阀,电磁阀换位,给气缸通气,进行动作

网友:
什么价格?

网友:
时间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