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散装配体特征

楼主(2022-02-26):
解散装配体镜像特征,提示自动生成配合,我关闭了提示,现在还想让那个对话框出来怎么办?

网友A:
选项里面,这个页面,自己找到要提示的内容,勾选上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项里面,这个页面,自己找到要提示的内容,勾选上即可。

多谢,我试试

网友:
可以的,二楼方法正解

楼主(2022-04-02):
引用 网友A:
选项里面,这个页面,自己找到要提示的内容,勾选上即可。

解散镜像或阵列特征提示自动添加配合,可我点击确定后并没有自动添加配合,怎么回事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解散镜像或阵列特征提示自动添加配合,可我点击确定后并没有自动添加配合,怎么回事啊?

多试试,看看自带的帮助文件也需能解决。实在不行,就修复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试试,看看自带的帮助文件也需能解决。实在不行,就修复安装。

目前镜像、阵列这些解散后没有配合的,
你确定正常来说,解散后软件会自动生成带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