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会漏水吗?

楼主(2022-02-26):
在一个攻穿的8mm板上锁上螺丝,水会从这一侧顺着螺丝孔,留到另一侧吗?

网友A:
会,要涂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要涂胶

你好,请问是涂密封胶还是螺纹胶?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是涂密封胶还是螺纹胶?

液态生料带

网友:
只要有缝就会漏水,厌氧胶水起步到什么作用,加个橡胶垫片,螺丝栓紧,防止漏水;

网友:
这个螺丝涵盖的范围很广,普通螺丝多数会漏水,否则就不会用管螺纹了!

网友:
对方打胶水密封住。

网友:
会渗漏的。

网友:
看什么螺纹,公制螺纹肯定漏需要加个密封垫片或者生料带;密封螺纹没多大压力不会漏

网友:
一定会的。会一点点渗透过去,有压力的话,会渗透的更快。可以在螺纹处涂上螺纹密封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