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霍尔检测磁铁极性测试位移,磁铁极性一致性不好怎么办

楼主(2022-02-26):
用霍尔检测六个磁铁柱(正反正反正反一圈在轮子上)的感应强度来判断轮子的位移,现在从磁铁的极性本身不一致,到工艺每一个工步过去都会放大这种差别,出来的位移总是不连贯(跳数),这样怎么解决。
磁铁内嵌到轮子上

网友A:
这玩意根本就不用试就知道是这结果,跟距离有关磁场强度有关,所以没法一致性,用光电传感器才能保证

网友B:
磁滞回环要合适。一般取变化值的三分之一

网友:
用一根细线把这条铁棒从中间吊起,使它水平,当它停止不动时,若铁棒一端指南一端指北,则这条铁棒具有磁性,否则没有磁性。

网友C:
为什么不在轮子上开孔或者镶嵌别的颜色的镶块,然后用光纤或者光电来检测,再不行在轮子上加个编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根本就不用试就知道是这结果,跟距离有关磁场强度有关,所以没法一致性,用光电传感器才能保证

距离是基本能保证了的,打表后大约10丝的偏差,磁场强度也是在装配之前挑选稳定性好的磁铁,但是装配好之后表现出来的好坏没有规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滞回环要合适。一般取变化值的三分之一

了解了一下磁滞回环是磁场的变化对磁性材料磁性的影响,即磁场增加与减小时磁性材料的磁性变化有迟滞现象,我这个铁磁材料到手已经固定了啊,跟您说的这个没太理解有什么关系,能解释的详细一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在轮子上开孔或者镶嵌别的颜色的镶块,然后用光纤或者光电来检测,再不行在轮子上加个编码器

之前也是借鉴别家产品,开完模具了没想到是个大坑,要是没开模具分分钟换了就

网友A:
引用 楼主:
距离是基本能保证了的,打表后大约10丝的偏差,磁场强度也是在装配之前挑选稳定性好的磁铁,但是装配好之 ...

磁场又不是线性的,学电的都怕去研究这个。同一磁铁用霍尔传感器检测重复精度超级高的,1丝很轻松,当然几年后衰减这不好把握,不过衰减很慢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也是借鉴别家产品,开完模具了没想到是个大坑,要是没开模具分分钟换了就

如果不设计到技术机密,不妨贴图出来,或许用程序弥补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了解了一下磁滞回环是磁场的变化对磁性材料磁性的影响,即磁场增加与减小时磁性材料的磁性变化有迟滞现象 ...

指霍尔传感器本身需要迟滞回环特性。不是磁滞回环,拼音打出来,没注意。
通常可以找到合适的霍尔传感器满足你的要求,最简单的是霍尔开关。
我理解你是要对六个磁铁柱经过霍尔时计数,那就需要迟滞回环特性来抗干扰,不然计数不准,通常会多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指霍尔传感器本身需要迟滞回环特性。不是磁滞回环,拼音打出来,没注意。
通常可以找到合适的霍尔传感器 ...

好的学到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场又不是线性的,学电的都怕去研究这个。同一磁铁用霍尔传感器检测重复精度超级高的,1丝很轻松,当然 ...

衰减这一块当时问的厂家关于温飘什么的,衰减的话一年能有个千分之2-3,还是要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