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夹取铁皮

楼主(2022-02-26):
请各位大师帮忙出出主意,先谢了;

一张铁皮的厚度为0.2mm,宽度206mm,长度160mm,已经通过机器码整齐如下图,为了省存放空间,铁皮码得比较高,一叠高度400-600mm;请大师帮忙想有什么办法将铁皮自动整齐分成一小叠高度约为80mm,然后通过夹臂送至下一个工序;因为铁皮比较薄,精度要求高,在分层时需要避免撞伤或者磨损铁皮。

网友A:
“因为铁皮比较薄,精度要求高,在分层时需要避免撞伤或者磨损铁皮”
这一点就需要给每一个80mm高做一个载具,抓取时直接抓取这个载具,
“将铁皮自动整齐分成一小叠高度约为80mm”
方案1:因为物料精度高,所以可以通过称重的方式,上料的时候80mm的重就停止上料;
方案2:通过计数器,80mm高需要多少个料,数料;
方案3:通过传感器,80mm的高度就停止上料;
前提是上料前得清洁一下铁皮的两面,不然有一个毛刺或者异物,就会使铁皮变形,

网友(点评):
你好,感谢您的回复;80mm这个高度不要求精准,主要是向解决如何在原有高400-600mm的铁皮中夹取约80高的铁皮出来,订制载具的方案载不考虑;另外铁皮边缘可能有微小的毛刺,异物到可以忽略。

网友B:
有没有这种可能,可能需要测试,用一种合适的磁铁,磁铁的吸力可以吸起来80mm重量的铁皮,当然要穿透80mm,磁力会偏大。但是不能用他搬运,把他吸起来后有间隙后立马用夹手抓取搬运。
仅供参考啊

网友C:
给你个建议,不知道可不可行。

首先有一个前提:就是铁皮没有毛刺,没有锋利边角。

从上到下分层推,每层80,后面用托盘接着。

网友D:
这种纸张一样的铁皮,可以用真空吸盘来抓取的

网友:
1。铁皮不是豆腐,不必太在意毛刺边角碰撞磨损。铁皮厚度0.2mm,注意铁皮过软下垂即可。
2。铁皮之间是否有贴膜,是否有油膜,是否会粘连。
3。铁皮表面洁净度如何,吸取是否可行。

4。这TM也是个项目?!不能一开始存放的时候,每80mm放置木头隔开,每一次取放都是80mm的量,直接用叉车取放不行?

网友E:
摆放多少不重要,都很容易实现,难点在于取:如何解决上下两层粘料的问题(一定会有),移栽过程中下面的一层会脱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摆放多少不重要,都很容易实现,难点在于取:如何解决上下两层粘料的问题(一定会有),移栽过程中下面的一 ...

提示一点,风刀,剩下的自己解理解

网友(点评):
感谢提醒,大师,一看就中要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这种可能,可能需要测试,用一种合适的磁铁,磁铁的吸力可以吸起来80mm重量的铁皮,当然要穿透80mm, ...

你好,谢谢您的建议,你这种办法是有考虑过,就是有2个问题:一,铁皮怕被磁化,后道工序容易带一些杂质影响铁皮进行后道工序的加工;

二,之前做过试验,被磁吸起来的铁皮,在80mm左右位置为磁力的临界出,有部分铁皮一侧被吸起来,另一侧却没被吸起来,形成半悬状态,这个时候不好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铁皮比较薄,精度要求高,在分层时需要避免撞伤或者磨损铁皮”
这一点就需要给每一个80mm高做一个载 ...

你好,谢谢您的建议,铁皮的边缘难免有小毛刺,因为铁皮比较薄,只有0.2mm厚度,如何夹才能整齐分层,确保下面的铁皮也能整齐不影响后面装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你个建议,不知道可不可行。

你好,谢谢您的建议,首先铁皮边缘不可避免有微小的毛刺,推的办法怕划伤铁皮的表面;就算可以做到没有毛刺,推动上一层的铁皮时,如何确保2层之间的铁皮能够整齐;主要是铁皮太薄了,之后0.2mm;推动机构与托盘之间的缝隙要小于0.2mm也是很有难度;有没有办法克服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纸张一样的铁皮,可以用真空吸盘来抓取的

你好,谢谢您的建议;采用真空吸盘来吸取铁皮,只能一张一张自上而下吸取,这样的效率太低了,远远跟不上后道工序的速度;

网友:
真空吸盘,每张铁皮单独吸附,然后摆到另一侧,至于说摆到80mm厚度为一堆,需要测试下是多少张铁皮,加计数装置

网友(点评):
你好,这样的方式效率太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谢谢您的建议;采用真空吸盘来吸取铁皮,只能一张一张自上而下吸取,这样的效率太低了,远远跟不上 ...

磁性分张器 加飞达  1秒几个 问题不大

网友(点评):
你好,有没有类似的结构图片或者视频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谢谢您的建议,你这种办法是有考虑过,就是有2个问题:一,铁皮怕被磁化,后道工序容易带一些杂质 ...

确实有这种可能,后续怎么解决的分享下啊

网友:
逆向思维:
机器码垛时在每80高度间加一个尼龙网式隔层;
这个隔层加上吊带,分摞时利用吊带吊起;
好处是:可以克服2张薄板分离时的真空。

网友(点评):
你好,感谢您的回复;80mm这个高度不要求精准,主要是向解决如何在原有高400-600mm的铁皮中夹取约80高的铁皮出来;增加隔层暂不考虑,因为这样还得增加自动放和收隔层的机构,增加了设备的复杂程度和成本。

网友:
分张器参考一下

网友:
可以考虑下用吸盘加机械抖动,因为这铁板薄,两个板贴合中难免会有静电吸力或是真空吸附,所以吸盘吸取2/3左右在加上下机械结构抖动。这样应该是可以的。你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你个建议,不知道可不可行。

这种方式允许是目前能想到的最好的了。但是薄铁皮之间很容易粘连,不是因为表面油污,而是因为平整度导致铁皮之间几乎没有空隙,没有空气填充。下一步的分张是个问题,可以咨询下磁力分张器厂家,这么薄的铁皮能不能分张出来。另外,还有一种齿式分张器,应该也可以分张0.2mm。

网友(点评):
你好,我了解到的齿式分张器是只是从顶部一张一张分开的方式,这样办法效率太低了,跟不上后道工序的速度。

网友:
个人考虑能否使用磁力分张器,配合吹气分张后再积攒,能准一些吧,看计量标准是厚度80mm而不是重量,如果称重,铁皮本身重量误差可能导致数量变化而影响最终的厚度,另外就是板间是否有油,粘度如何

网友(点评):
你好,感谢您的回复;80mm这个高度不要求精准,偏差一些没有问题,主要是向解决如何在原有高400-600mm的铁皮中夹取约80高的铁皮出来,板间没有油,但是铁皮比较平,铁皮之间会产生真空吸力

网友:
请问重量如何,有多重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铁皮比较薄,精度要求高,在分层时需要避免撞伤或者磨损铁皮”
这一点就需要给每一个80mm高做一个载 ...

坐等高手

网友:
这类方案很成熟 ,
不必要自己花时间,
时间和成本上都不划算。

网友(点评):
您好,请教一下,有类似的案例可以看吗?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