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加工表面的RMR(25%)值?

楼主(2022-02-26):
密封件要求油缸表面 RMR(25%) 达到  40%到50%,活塞表面(有镀铬)的RMR(25%) 也是达到  40%到50%。有人知道如何做吗?

网友A:
请楼主把问题描述的再详细一点,意思不太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楼主把问题描述的再详细一点,意思不太明白

如何提高油缸、活塞表面的Rmr(25%)值?即支承长度率在25%C 位置的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绗磨?

绗磨 适用于小油缸,我们的油缸是一米六直径的。另外还有活塞呢,活塞镀铬的

网友C:
煤机行业油缸采用的滚压工艺应该可以达到要求,但油缸内径目前最大应该在650左右.像你这么大的油缸,不知道你现在的加工工艺是什么?再前道工序镗或车的基础上,用滚压刀具或者加装抛光设备是否可行?关键还是要结合你现有的加工工艺,最好是在你的工艺上去改进,否则给你的建议成本太高没有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煤机行业油缸采用的滚压工艺应该可以达到要求,但油缸内径目前最大应该在650左右.像你这么大的油缸,不知道 ...

油缸来说是磨削后加抛光,Ra值是可以满足,就是RMR(25%)才30%左右,离要求的50%到60%有些远。活塞就更加,只是磨削加石墨砂轮抛光,RMR(25%)才25%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缸来说是磨削后加抛光,Ra值是可以满足,就是RMR(25%)才30%左右,离要求的50%到60%有些远。活塞就更 ...

珩磨肯定达不到,我说的是滚光,镗滚或者刮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