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中的这种叫什么机构

楼主(2022-02-27):
这种的叫什么机构,这种手动轮盘的能不能改成伺服电动控制的,然后市场上有没有配套现成的有卖的

网友A:
改成这样的步进的不行吗?在plc上加上程序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成这样的步进的不行吗?在plc上加上程序就可以。

有点类似,我看看这种贯通的是怎么运动的

网友:
丝杆,旋转运动转换成直线运动。
你图片里的丝杆电机也能用。
百度看视频,但你太外行了,想自己做还是要有点基础的。

网友:
搜直线滑台或燕尾槽滑台

网友:
横向是线轨移动,纵向是导柱移动,买到合适的部件组装即可

网友:
图示的是手动调节机构,包装机械及配套设备上用得挺多

网友:
用电机可以的。关键是要不要算成本,一个手轮和一个电机看老板要选择哪个?

网友:
不能换电机,你的机构手轮在活动端,固定端没空间装电机。除非能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