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字轮纯机械翻转机构

楼主(2022-02-27):
求一种工字轮的纯机械翻转机构,不采用气缸,电机结构。工字轮中心孔直径35,外径315,载荷100KG,工字轮由垂直状态翻转为水平状态便于叉车叉走。

补充内容 (2022-2-27 15:01):
工字轮高度220

网友A:
工字轮高度有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字轮高度有多少?

高度2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字轮高度有多少?

高度220,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网友B:
十字拨叉机构了解一下,电机带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十字拨叉机构了解一下,电机带动

非常感谢提供思路,但客户不让用气动和电机结构,非要用纯机械结构

网友:
动力不就是电和气
都不让用,无动力?
还是说用“人工智能”?

网友C:
机械机构手摇还是?

网友:
不用电和气,告诉他雇个人拿手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械机构手摇还是?

嗯,有这个考虑,因为客户考虑成本,要用纯机械结构翻转,配合AGV叉叉走送到下一工位。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有这个考虑,因为客户考虑成本,要用纯机械结构翻转,配合AGV叉叉走送到下一工位。

那就考虑手摇机构呀,只是选用合适的手柄来代替电机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就考虑手摇机构呀,只是选用合适的手柄来代替电机就可以了,

这种应该考虑气弹簧加脚踏机构   可以上网找找翻板机的机构  可以参考下

网友:
如@LiNing_jrjub所说:“人工智能”的话,可以把这个任务交给那个“人”去做,或者你们俩研究研究。

网友:
人工撬动翻

楼主:
目前和客户反复沟通,可以采用气动结构,就是不知道气缸选多大的,齿轮模数多大的。新手求指教。有选型计算公式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目前和客户反复沟通,可以采用气动结构,就是不知道气缸选多大的,齿轮模数多大的。新手求指教。有选型计算 ...

第一次在机械论坛发表,没有想到这么多大神回复,太感谢了。

网友:
如果有高度差,能不能用导槽?,
从竖直状态扭转为水平状态的导槽

网友:
不会是钢帘线厂的工字轮吧